塞斯纳机翼固定改装

楼主(2018-05-20):
以前都是用橡皮筋固定  试下用螺丝的效果~~
双发的电机座已经装上  期待着双发上天 爪牙螺母在底下

热熔胶即可固定
机翼可拆   ~~

网友A:
那机头的电机怎么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机头的电机怎么整啊?

用原厂的电机座即可 有适当的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整越丑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开心就好  ~~

网友C:
双发电机座点赞!期待试飞~

网友D:
改螺丝的好处是固定牢固,但是炸鸡成本会升高,而且组装拆卸时间会延长。

网友E:
到飞场要用螺丝刀拧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螺丝的好处是固定牢固,但是炸鸡成本会升高,而且组装拆卸时间会延长。

不用螺丝刀就可以很轻松的拧紧  对于炸鸡后  确实会对机翼造成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飞场要用螺丝刀拧会啊

用手很轻松搞定  不需要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发电机座点赞!期待试飞~

有大神的指点  会更加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螺丝刀就可以很轻松的拧紧  对于炸鸡后  确实会对机翼造成大伤

嗯,强迫症,不拧紧心里慌。改成手拧的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