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组的fpv冲浪者

楼主(2018-05-20):
空机:300g
欧姆威1W图传加天线:52g
格氏800mah图传电池:76g
朗宇x2216 1400kv:72g
格氏3300mah电池:296g
好盈40A/50A电调:39g/43g
银燕9g舵机*4:36g
8060桨,加高电机座
如果用40A的电调的话重量至少有871g,朗宇给出的X2216 1400kv配8060桨的最大推力大约为890g。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不?要怎么改进呢?谢谢

网友A:
不不,2216电机搭配8060桨,3s推力到1000g,4s推力到1.25kg.
800g推力,那个是2212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2216电机搭配8060桨,3s推力到1000g,4s推力到1.25kg.
800g推力,那个是2212级别的 ...

这么可怕?

网友B:
2216用1250KV,电池用4S。图传用600MW的熊猫,图传共用动力电。桨用8040

网友C:
欧姆微横波杂波一大堆,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用1250KV,电池用4S。图传用600MW的熊猫,图传共用动力电。桨用8040

共用动力电不是在推油门时会有干扰么?我知道有滤波器但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微横波杂波一大堆,不要用

有什么推荐的吗?600mw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的吗?600mw的足够了

博亚微600的,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欧姆威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这个飞不远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D(2019-01-24):
2216  1250kv  4s2p18650,熊猫600,全鸡一电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顶了又顶,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D:
2216  1250kv  4s2p18650,熊猫600,全鸡一电

啥牌子的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