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云台

楼主(2018-05-20):
哪位兄弟知道这个云台的调参软件? 然后这是朋友送的,他说可能刷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哪位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留下QQ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
这个就是开源的BGC云台,刷好bootloader后再刷开源两轴云台固件就可以调参

网友:
我有个软件应该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QQ邮箱,我发给你

717370603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开源的BGC云台,刷好bootloader后再刷开源两轴云台固件就可以调参

这不属于阉割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17370603谢谢!

已发到你QQ邮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属于阉割版的?

不懂,下载好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额。好像现在飞宇不做云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下载好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好像现在飞宇不做云台了吧。

手机自拍杆还在做呢,只是营销差差了些,头版都被那个智云占据。

网友:
看起来不错,刷坏不怕,最坏不过换个328p 几块钱的事 羡慕你们随便都有朋友送的不要的。。

网友(2019-11-30):
顶你的时候回来联系一下

网友(2020-07-31):
我想问一下,这个的接口定义是什么,就是怎么控制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