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油门问题

楼主(2018-05-21):
xxd电调,3s电池,2312q电机,apm固件3.2.1, 不知道为什么自稳模式满油门飞不起来,拿手里升力感觉不大,但是电调校准满油门升力很大,求教是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A:
你重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apm系统就是漂亮

网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
刷个固件从头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桨装反了?

不会。。。。通道没问题,螺旋桨没问题,

网友C:
电机转速正常吗,电池电压,装上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动先上天再切自稳啊,我建议你排除一下xxd电调

之前也以为xxd电调,但是我油门校准时候,满油门升力比自稳油门大很多,。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刷个固件试试

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速正常吗,电池电压,装上BB响

正常,主要是电调校准满油门升力大,但是自没事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

好使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以为xxd电调,但是我油门校准时候,满油门升力比自稳油门大很多,。手动模式??

嗯我喜欢手动上天,半自稳机动,巡航那些就不说了

网友E:
你是通过飞控校准的电调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通过飞控校准的电调行程吗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