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控制器

楼主(2018-05-21):
坛里大神能不能帮忙设计个电路,当三段开关不改变舵机行程的情况下,通过预设好的板子来控制舵机摇臂到指定位置,控制板要求用电位器分别调整舵机摇臂最大最小角度

网友:
帮顶一个帮顶一个帮顶一个

网友(2020-02-24):
是指输入信号不变的前提改变舵机行程吗,可以在舵机反馈电阻两端各串一个电位器(只针对数字舵机)。

网友(2020-04-19):
定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