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全部参数设定

楼主(2018-05-22):
这里面的升降和副翼混控,不可以同时使用升降补助副翼混控和遥控数值直接映射是什么意思?如何操作,请大侠指点!

网友:
找找泡泡教程,或许会有

网友:
泡泡教程有。升降副翼。就是飞翼混控。貌似是ELVON吧。好像。我忘记了。能确定的是。E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