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冲浪者那么重

楼主(2018-05-23):
我的冲浪者x8就普通的设备没加高,就加装了一个乐迪电压回传没装fpv设备都751克了,人家装了fpv一大堆的都和我差不多重量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到底你用什么装备

网友:
疯狂减重

网友:
胶水用多了吧

网友:
少用热熔胶水啊

网友B:
一斤多的路过

网友:
没装水鞋的话,都800克了。难道几根碳管这么重

楼主:
郎宇x2212kv2450电机,好淫40a电调,银燕es08陀机,6040桨,电池3s2200,25c,乐迪电压回传,就这些了是不是纤维胶带多了几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斤多的路过

没fpv设备吗,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重喽

怎么减啊 ,无从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你用什么装备

就普通的起飞装备。。

网友:
这个正常起飞重量吧

网友:
我觉得还好,不是很重呀。。。
基本都减重就是线不要太长,特别是电源线和电机线

网友:
其实这个空机多重?多数见是用2212级别的电机

网友:
这个重量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减啊 ,无从入手了。。。。

胶水用多了吧!少用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郎宇x2212kv2450电机,好淫40a电调,银燕es08陀机,6040桨,电池3s2200,25c,乐迪电压回传,就这些了是不是 ...

你的配置和我的一模一样,我也是胶带用多了,而且还是横竖都有纤维的胶带,飞机中间还有两天碳棒。  虽然重,但是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