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舵机乱跳的问题

楼主(2018-05-23):
双叶二通道FP_T2VR控制器,做了个小船。遥控器不开的话只给接收通8V的或者12V的电时,舵机有时会自己大角度不停的动作。打开遥控时正常了一点,遥控离开一点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信号有干扰吧,很难查,换舵机试试

网友A:
先开控,后开接收,这是操作问题。没有距离多数是接收机里的陶磁滤波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后开接收,这是操作问题。没有距离多数是接收机里的陶磁滤波器坏了 ...

先开接收到舵机都会动一个角度,就启动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后开接收,这是操作问题。没有距离多数是接收机里的陶磁滤波器坏了 ...

是SFP455这个坏了吗?

网友A:
你这调频调幅的老式设备没有失控保护,必需是先开控后开接收。近距离可控拉开了失控{1}就是收发频率飘移。{2}就是SFP455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调频调幅的老式设备没有失控保护,必需是先开控后开接收。近距离可控拉开了失控{1}就是收发频率飘移 ...

换了两个455还是乱动,没买到方的,用扁的代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455还是乱动,没买到方的,用扁的代替的

一定是同型号同安装脚的。你可在TB上搜通讯机对讲机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同型号同安装脚的。你可在TB上搜通讯机对讲机陶瓷滤波器

买了同型号的还是不行。看一下还会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再换一对收发晶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