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楼主(2018-05-23):
pixhawk可以用MC遥控器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修无人机的师傅说不可以,要换个控

网友A:
pix可以用pwm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可以用pwm信号的

ppm有接但遥控器不能解锁方向油门就可以,而且试飞还会往一边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m有接但遥控器不能解锁方向油门就可以,而且试飞还会往一边偏

那是调试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你看地面站提示什么,然后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调试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你看地面站提示什么,然后查一下就知道了

地面站没有提示

网友:
偏,证明中位差太大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行的   我apm用mc玩的挺好    用微调调到中位点

网友(2018-06-24):
引用 楼主:
修无人机的师傅说不可以,要换个控

我就用的是pix飞控用MC6c飞控玩着呢

网友:
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