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其中一片0电压了

楼主(2018-05-23):
3s电池其中一片0电压了,本想拆了焊下来做2s电池,但是拆到这步没勇气下烙铁了(怕吧电池热炸了),问问大家,如果不拆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充电当2s电池用不?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做好绝缘,继续拆。把要拆的焊点露出来,把其他的贴上电工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绝缘,继续拆。把要拆的焊点露出来,把其他的贴上电工胶带。

怕炸。我用电烙铁的技术太差,焊焊插头还行,焊电池要手快狠准,俺做不到呀。所以问问不拆能充电用不?我就当调试电池吧

网友:
那你把线焊过去吧,换个2s平衡头,充电肯定不能不改直接充,会报错的

网友:
比较麻烦,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单独试试还能充进电吗

网友:
不可以,充电会报错

楼主:
既然这样,晚上带上护目镜 穿上手套。拼了!!!!

网友:
电解了吧

网友B:
用斜口钳剪,然后重新焊,我一直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电烙铁上去后,可能会打火,冒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斜口钳剪,然后重新焊,我一直就是这么搞的

好方法

网友:
还是拆了吧,否则充电时报错

网友:
胆大心细,上,不然以后都还是不敢

网友:
没什么事啊,大胆拆吧,我都拆了好几次

网友:
你的是那一片坏了,直接拆下来多少

网友:
没问题的,应该不会炸的

网友:
最差会着,不会炸的!如果是铁锂电池那放心好了,拆就行

网友:
你用3.7伏的手机充电器给没有电的哪个单独冲一下,

楼主:
复活中!  抱着试试心态,居然满速复活中。

网友:
这种电池不会炸,只会漏液

网友:
没有这么危险了,我以前6s电池报废,都改成3s用了

网友:
做好绝缘,继续拆。

网友:
注意不要让好电池短路

网友(2018-09-10):
我上次拆一个6s有一块严重鼓包,一块没有三块厚,拆的我手发抖    ,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