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bs四合一电调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8-05-23):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四合一电调,15A的什么BS电调,我没弄过穿越飞控,听说这个电调需要通过飞控设置参数,如果我用apm飞控的话,怎么设置参数,只需要简单的校准油门行程就可以,其他的可以不用,也像其他普通电调那样校准就可以吗、
不通过飞控就无法设置参数对吗?我没用过F3、F4一类的穿越飞控,一直用的apm

网友:
像其他电调一样设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还是用apm的方式就行了

网友:
可以通过电调调试软件,设置电机转向,声音大小,给电调刷写固件

网友:
APM里面没有设置他的

网友:
如果是BLS电调的话
用BLHeliSuite软件即可调参

网友:
我一直都是在调参软件里一起校正行程   ,方向不对就换线序

网友:
集成度很高,价格也不错吧

网友:
一体电调的硬伤就是集成度过高。

网友A:
你就当他是一般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当他是一般的电调

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