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C数不足表现什么状态?

楼主(2018-05-23):
穿越机C数不足表现什么状态?是不是高度很不好控制?

网友:
电池c数不足的话,电池电压掉的非常块

网友:
发热发吗?

网友:
内阻高 飞机无力

网友:
就是短时间放电量,C越大放电量越大,动力越充足。简单来说,C越大,同等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

网友:
同样的设备,使用3S电池一个90C,一个45C。90C只需要1/3的油门就可以飞起啦。45C就要1/2的油门才能飞起来。这样解释不知道懂没有。

网友:
确实是会影响油门操作

网友:
我油门也不好控制但我C数够

网友:
电池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