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震

楼主(2018-05-23):
新人看到很多帖子都说飞控必须减震
对于F3 EVO 用在85mm机甲上 用8520电机 需要减震吗
我还没装机 请教各位大神 影响到底有多大 因为机甲空间太小 我想直接卡在一个位置热熔胶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

你的意思是热熔胶固定没有问题?还是不要固定 不固定可能会掉出来

网友:
我的cc3d直接扎带固定  ,没影响

网友B:
f3 不用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 不用减震

需不需要减震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热熔胶固定没有问题?还是不要固定 不固定可能会掉出来

安装飞控不有安装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飞控不有安装孔吗

如果不是配套的就没有 F3 evo 根本没有安装孔

网友:
没有减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配套的就没有 F3 evo 根本没有安装孔

最好打几个孔用尼龙住螺丝装上,你用熔胶能保证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打几个孔用尼龙住螺丝装上,你用熔胶能保证平衡吗?

飞控必须水平安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必须水平安装吗

对,必须水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必须水平安装,

我问群里的人怎么不是这么说的 只要校准什么位置方向都可以

网友:
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你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群里的人怎么不是这么说的 只要校准什么位置方向都可以

方位是你转动飞控角度,和水平没有关系

网友:
APM无减震的路过,我现在居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