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控12通遥控器

楼主(2018-05-24):
我的线路应该没错吧。电路图上红色为正极蓝色为负极的话是开不了机我把正负调转才能开机,按正确的接法7805会发烫。翻转才能开机。通电情况下测量贴片3.3红色脚和蓝色脚也是正负调转-3.3v
调转才是正数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不是我7805的接线脚接错了吧跪求!在线等!

楼主:
三极管的型号有错吗!?不会是三极管型号错了?

网友:
请教一下高手吧

网友A:
好密集的电路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密集的电路板啊

是啊没办法啊

网友B:
7805接错了吧。7805输入端怎么是接地啊,7805的输入端是靠右边的脚接电源,中间接地靠左边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接错了吧。7805输入端怎么是接地啊,7805的输入端是靠右边的脚接电源,中间接地靠左边输出5V  ...

是吗。。。左边接的是输入右边是输出

网友C:
萝莉的图是在背面往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莉的图是在背面往前看的

不知道我是按照背面图的。插上模块就不会出现模块错误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C:
本来不插模块就会报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不插模块就会报错的呀

查了模块是不是就是说明已经读取到模块了间接说明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D:
飞线太乱 很容易出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线太乱 很容易出干扰问题

好吧我再换张板

网友:
郁闷啊,看附件的权限都没有!

网友(2018-11-02):
不做不知道,很需要耐心

网友:
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
这才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