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地面站陀螺仪不能用啊 求大师解决下拜托

楼主(2018-05-24):
别的都做完了 就是  到了罗盘这里  不转了  换了好几个地面站还是不行,没

这个就是不转呀 头痛

APM2.8地面站陀螺仪不能用啊  求大师解决下拜托 地面站,APM,电脑系统,还是不行,陀螺仪 作者:老司机88 6821 办法 电脑系统也做了,做完系统 还是不行呀  求各路大师 帮帮我谢谢了!!!

楼主:
在线坐等  谢谢了

网友:
选择内置罗盘看看

楼主:
内罗盘是不是 吧旁边的线帽按上吧

网友:
要接跳线帽才能用gps的罗盘

楼主:
我试试  看看怎么样那

网友:
检查自己用那个罗盘,gps带罗盘吗,还有罗盘接口线有没有松动,跳线冒去掉没

楼主:
罗盘线 短了一根   谢谢大家了  这么多好朋友都来解决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刚开始学做,一定要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学做,一定要仔细

我是新手 谢谢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