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制作12通道萝莉控接收机

楼主(2018-05-24):
萝莉控遥控器已经差不多制作完成没有外壳,摇杆用的最垃圾的电位器除了屏幕回卡屏之外暂时没有其它问题应该不影响使用先做一个试下ok的话再重新弄个集成摇杆做个外壳。接下来准备制作接收机刚焊好的板子。上图。

网友A:
接收机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好大啊

没有啊好没切完呢。。。留了电容晶振的位置不确定。暂时这样等布好线就切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好没切完呢。。。留了电容晶振的位置不确定。暂时这样等布好线就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帮顶

嗯嗯谢谢啦

网友:
顶楼主,坐好了吗

网友(2018-12-20):
请问12通道的遥控器固件用哪个?能放个上来么?

网友:
没牛币 先水一波赚牛币

网友(2019-02-12):
666小白虚心学习中

网友:
我也在找固件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套材呀?

网友:
水一下赚牛币

网友(2019-05-31):
工程搁浅了啊

网友:
大神帖,顶起来

网友(2019-07-16):
12通道遥控器的固件有吗?

网友(2019-12-13):
新手一枚,前来学习

网友:
液晶屏的所有引脚都焊上了

网友(2023-03-22):
你好  我想咨询下 你后面的5个开关量通道可以使用吗  ,需要怎么设置后面的5个开关量通道才能使用

网友(2023-06-04):
楼主有接收机固件吗?能发一个给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