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架

楼主(2018-05-24):
用PLA打印的小四轴机架是不是和买到的差不多重
比如下图的这种
到底优缺点如何 还是说别人说的TPU打印的才比较好

网友A:
Pla太脆了 一炸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太脆了 一炸就玩完了

室内的小飞机大多不都abs或pla打印的么  abs其实也没强度高到哪里去 主要还打印不好

网友:
只要不炸都一样

网友:
高,不炸鸡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的小飞机大多不都abs或pla打印的么  abs其实也没强度高到哪里去 主要还打印不好 ...

好吧  我的意思是对比开模出来的成品塑料机架

网友(2018-11-26):
做的不错,用什么电机和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