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FPV续航

楼主(2018-05-24):
对于轴距85左右的迷你FPV四轴
怎么才能达到10min以上的续航呢
什么样的配置可以实现呢
像下面这种 顶多就4分钟吧

网友:
正常都是几分钟

网友:
基础科学不突破的情况下怎么都不行,如果你不追求特别灵活的话,可以考虑买那种带减速组的玩具四轴,把这种飞控和接收塞进去,续航会比你现在好很多。

网友:
不可能的,以目前的电池科技四分钟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3-4min已经是最佳搭配了
除非你能减轻机身重量

网友:
大疆的空心杯去了解下

网友:
多旋翼  电池就是软肋

网友:
没办法了 ,除非减轻重量

网友:
天天刷的广告你没看见么,大疆科技

网友:
你只有增加电池,我10个电池随便飞。还有穿越机飞时间长了很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