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的选择

楼主(2018-05-24):
我打算用好盈15A的电调,2208 1400kv的电机,请问能用2s电压的电池吗?还是必须是3s,考虑的因素有那些?

网友:
最好用3S电池,2S也能用,只不过2S电池可能转速不高,拉力没那么大

网友:
有个原则是能用高电压就不要用低电压,同样功率下(也就是同样拉力下)高电压的电流比低电压的电流小。中学物理知识,直流电P=UI。功率不变电流与电压成反比

网友:
看你电调最高支持几s

网友:
1400KV你不上4S真的够呛。。。15A电调必须更换到30A左右。
个人建议这套动力是要更新掉,电调太小,电机2208没毛病但是1400KV实在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