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这样绕有影响吗?

楼主(2018-05-24):
收了一个穿越机,内部空间太小,把接收机外置了,天线太长,这样绕了一下有影响吗?

网友:
这样炸一次螺旋桨容易把天线切断

网友:
没影响,固定好别翘起来打到了

网友:
弄个缩管套上就可以立起来了

网友:
别靠近电机,会干扰

网友A:
放在底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底板下

电池放在底下

网友:
还是不要靠近电机比较好

网友:
有点干扰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保护好天线,别用桨打到。

网友:
盘一圈吧。

网友:
为啥飞得绕着电机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