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油门图传有波纹

楼主(2018-05-24):
收了个二手穿越,图传有问题,就外置了一个图传,发现在大油门的时候,影响有波纹,有什么办法破解吗?

网友:
看意思和电池降压过快有关

网友:
加滤波电容,图传接稳压电源

网友:
图传接分电板s12v

网友:
我迷你機都有這問題,不裝電容反而會更好,好奇怪,可是我有裝lc濾波

网友:
你需要一块matek HUBOSD8-SE

网友:
买个bec就搞定了

网友:
穿越机没用分电板吗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加个滤波试试

网友:
上电机的螺丝顶到电机线圈了,把螺丝换短试试。

网友:
天线远离电机电调,图传用隔离电源/独立电源

网友:
迷你機都用4合一,沒有分電板,那怎解決?

网友:
接个独立的12v BEC给图传供电

网友:
用分电板,电压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