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航拍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8-05-24):
自己组装了一个四轴飞行器,安装了一个三轴云台,利用天地飞的辅助通道三个旋钮控制俯仰,横滚及旋转!另外一个锁定控制不知道如何设置了!如图所示,能不能把七通道的那个自动调参的拨动开关设置为云台锁定啊?就是说把那根紫色的线拔掉!空出来的七通道用作云台锁定通道?

网友A:
用其他通道控制不也可以吗

网友B:
完全可以,其他通道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通道控制不也可以吗

一共就9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就9个通道!

正常只用6个通道就可以,还有三个通道选一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分配一个不用的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把自动调参关掉改为云台锁定,因为自动调参调好之后就不用调了

网友:
一般旋转和俯仰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把自动调参关掉改为云台锁定,因为自动调参调好之后就不用调了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

可以的,因为你自动调参完成后就不用了,白白的占用哪个通道干嘛呢,不如去掉,加个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其他通道也可以

一二三四五通道不行,六八九控制云台三个方向,就只有七通道是自动调参用的和供电的吧?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自动调参调好后吧七通道的信号拔掉换成云台锁定的线而保留供电的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把自动调参关掉改为云台锁定,因为自动调参调好之后就不用调了

还需要把自动调参关掉?调过以后是不是就没用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再有什么数据需要走这个通道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二三四五通道不行,六八九控制云台三个方向,就只有七通道是自动调参用的和供电的吧?我的意思是能不能 ...

可以的,自动调参完了以后,在地面站软件里吧自动调参改一下,然后把第七通道拔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自动调参完了以后,在地面站软件里吧自动调参改一下,然后把第七通道拔掉就行了

能具体说一下在地面站自动调参改什么吗?关掉还是什么?

网友B:
正常拔掉就行,防止出现问题,在自动调参里面七通到不选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拔掉就行,防止出现问题,在自动调参里面七通到不选自动调参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把自动调参关掉?调过以后是不是就没用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再有什么数据需要走这个通道吧? ...

对对的!

网友:
我从来不用自动调参  因为亏钱  同道6以后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