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怎么连接The drone racing league

楼主(2018-05-24):
如图!还有什么操作没有做的吗?
大神求教

网友A:
i6通过转换线直接连接加密狗就行,但是你这个加密狗应该支持好几种模拟器,选择第4个G3 G4的,应该就可以玩穿越机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通过转换线直接连接加密狗就行,但是你这个加密狗应该支持好几种模拟器,选择第4个G3 G4的,应该就可以玩 ...

我这上边没有开关,应该怎么切换模拟器

网友:
用控制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通过转换线直接连接加密狗就行,但是你这个加密狗应该支持好几种模拟器,选择第4个G3 G4的,应该就可以玩 ...

明白了!控制台右键切换为G4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