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控十二通遥控器接收机终于制作完成

楼主(2018-05-25):
遥控器还没试,我这是从零做起啊先做遥控器接收机在买机架动力飞控一步一步组装。。。成功入坑!做这个遥控器和接收机成本在一百块以内。我买了万用表和电烙铁一些工具就花的稍微多了点,有工具的话焊起来还是比较爽的。不然想我之前焊遥控器的时候全部飞线拆完东西找不到吸焊器了只能换张板子重新焊。。。等于焊了两次。第二次的遥控器电路好像有问题。就是负极和正极调转才能开机。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影响暂时还不知道只能后面再测试。接收机还是比还顺利焊接的终于不知道为啥烧了好几个灯。遥控器没有外壳是挺丑的。而且这个接收机貌似是比较重一点的刚做完。明天去称一下大概多重。我放几张成品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遥控器的背面焊接图。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我这种情况啊!!!

网友:
12通有几个通道不能用吧?

网友A:
正常  不是处女座的 偷偷懒的 后面都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不是处女座的 偷偷懒的 后面都这样吧反

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线

没办法啊不飞线怎么焊啊

网友C:
这个飞线我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线我好晕

自己看一下还是可以看得懂的。。。绿色的基本都是微动开关和针脚区单片机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_j晕。。。。

哈哈哈哈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啊。接收机通电的情况下灯常亮。把遥控器打开灯就闪一下就灭了但是遥控器没有信号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新建接收机

里面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接收机管理。新建接收

知道但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程里有关于接收机灯长亮的问题,具体记不得了,好像是线路问题吧。你不会也跟我以前一样接收机直接接5V ...

不是usb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不飞线怎么焊啊

哈哈,也是。。不然的话只能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也是。。不然的话只能打板了

是啊麻烦唉

网友:
小白来入坑了,都是好帖子啊!

网友(2019-12-25):
能给个设置的教程吗

网友:
做的挺好,我也是洞洞板做的。

网友(2020-01-27):
这技术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