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puta-780-II 乱飞视频,最后空中撞机

楼主(2018-05-25):
约了几个模友一起去编队,后来只剩永生有空一起去炸,两架飞翼,开飞!
每块电都能接近40分钟,换第3块电继续嗨,撞机了。。。。。。。

这次用富斯i6加枫叶定向天线,配合FS-A8S拉距,最远1.2公里失控,最近能在100米失控,不太稳定。有空把接收天线改铜管天线再试试。

1、乱飞随剪

2、空中撞机(55秒时)

楼主:
多谢支持!
这么快回帖啊!

网友:
魔术板的出来了没

楼主:
感觉富斯这个搭配就这样了,可能接收机是单天线吧。

楼主:
从PP-780开始,就已经是魔术板的了,包括Laputa-780和这个Laputa-780-II。

网友:
新版哪里有卖啊

网友A:
自己切的飞机翼?枫叶天线定向的,朝向要跟飞机走,按道理i6是双天线的,还有一个天线不应该100米失控的

楼主:
TB搜Laputa-7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切的飞机翼?枫叶天线定向的,朝向要跟飞机走,按道理i6是双天线的,还有一个天线不应该100米失控的 ...

自己画的图,给帽子切的。
我只改了i6遥控的一根天线,朝向是跟着飞机的,因为图传天线是平板,必须对着飞机
可能接收机是FS-A8S,单天线比较弱吧,下次换双铜管天线的ia6b接收试试。
之前用乐迪AT10II改枫叶定向天线,R12DSM双天线接收,同样的场地,基本不会出现1公里内失控的情况。

网友A:
a8s啊,那就正常了,那是迷你穿越机用的拉,远点距离还是用ia6或者ia6b吧,另外尾灯不错,还有我也是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s啊,那就正常了,那是迷你穿越机用的拉,远点距离还是用ia6或者ia6b吧,另外尾灯不错,还有我也是禄来{: ...

原本是想尽量减重,用A8S代替了ia6b,结果单天线就是不太稳定。
禄来实在是爽
尾灯是用灯带接TB买的爆闪模块实现的。

网友B:
外形不错,庞大的机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是想尽量减重,用A8S代替了ia6b,结果单天线就是不太稳定。
禄来实在是爽
尾灯是用灯 ...

尾灯很赞,自己做的飞翼也能这么稳,手工也算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不错,庞大的机翼

投影面积22平分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灯很赞,自己做的飞翼也能这么稳,手工也算很厉害了

制作过程不算复杂,一般模友都能搞定!

网友C:
定向天线要配aat用,不然容易掉

网友D:
你是不是还做过一个可以拆卸的飞翼嘞?是这个吗?

网友:
哈哈,这个飞翼不错,我也想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向天线要配aat用,不然容易掉

无奈只有人肉A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还做过一个可以拆卸的飞翼嘞?是这个吗?

都是可以拆卸的,分成机身和两个主翼,三个部分。

网友:
我也想搞这么一个,可拆真的是太方便了,您有图纸吗?可以分享一下吗?1498294653@qq.com.

网友:
前面的那架飞翼尾灯好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切的飞机翼?枫叶天线定向的,朝向要跟飞机走,按道理i6是双天线的,还有一个天线不应该100米失控的 ...

有一个天线是接收机数据回传的发射天线。所以还属于单天线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天线是接收机数据回传的发射天线。所以还属于单天线类的

富斯i6两根天线,一根在塑料天线罩里面,一根在塑料手提环里面,方向正好90度。哪根是数据回传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i6两根天线,一根在塑料天线罩里面,一根在塑料手提环里面,方向正好90度。哪根是数据回传用的呢? ...

正中间的是发射天线,手提把里的是接收天线

网友:
改造進程怎樣了?定版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