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航模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不又要来请教木头事了。

楼主(2018-05-25):
用作电机底座的那叫什么木?原来以为是轻木,网上买了几十元轻木回来,一装上去傻眼了。螺丝根本锁不紧,勉强固定一下,用上螺丝胶。结果两个起落全蹦来。差点飞机在水里回不来。

请教下,锁螺丝应该买什么木能紧住?另外用什么胶水能将木板和泡沫固定牢靠?谢谢先。

网友A:
应该是桐木吧,轻木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桐木吧,轻木太软了……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定,百度好多说法,什么椴木 三合板 三夹板 。不敢乱买了。所以来问个确定。

网友:
厚一点就行

网友:
层板,不嫌贵就桐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直接上纤维板也行

网友:
欢迎小名同学

网友:
用椴木层板

网友:
航空层板或者用纤维板

网友:
22级别固定翼我一般用3mm椴木层板,35以上用两张2mm的。不要买杨木层板,太软了

网友:
不能直接螺丝紧   要两面大面积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