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教萝莉控

楼主(2018-05-25):
请教萝莉控的三段开关起什么作用,搞了好久都不明白

网友:
可以映射到接收器通道控制飞机,也可以作为计时器、大小舵、报警等开关,玩时间长了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
根据情况自己设定,除了上面说的还有模型上的一些附件动作。

网友:
还有用三段加两段控制飞控飞行模式。。。。。。。。。。。

网友A:
可以调整云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云台这些。

原来这样,我目前只有SU27,所以搞不懂这些开关

网友:
没说明有点难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