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多旋翼机架

楼主(2018-05-26):
刚入魔新手请教一下,想玩多旋翼无人机,看来看去450 550 650 680轴距,四轴的六轴的,好多机架,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主要用途就是航拍和FPV,飞行时间长最好。
谢谢!

网友:
有钱买哪个都可以

网友:
航拍建议直接成品机   fpv建议穿越机  如果执意要玩多旋翼 新手还是从450开始吧  就是续航时间短 要想续航时长点650吧  但是飞机太大场地又不多

网友:
我这有个450,澄星cx20的电调电机,大飞鲨飞控,有个云台,280

网友:
建议买dji 自组还是有点局限

网友:
支持自己DIY  450开始

网友:
要是航拍直接上大疆就好了嘛!

网友:
新手从小鸡鸡开始吧

网友:
时间长最小550

网友:
建议直接650或680!450玩了一段时间会想换的

网友:
原来fpv与航拍不是一个概念…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有长航时680航拍到手飞要出,您可以看一下。

网友(2018-11-26):
先找个最轻的450机架,玩熟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