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自己ER9X的编译过程

楼主(2018-05-26):
首先,在WINDOWS下,要下载WinAVR-20100110并安装。
下载源码:https://github.com/MikeBland/mbtx

用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打开mbtx-master\radio\er9x\src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

把CPPFLAGS += -mstrict-X这句注释掉,否则会报错。

然后点Tools->make all

这时会出现几个_int24_t或者_uint24_t的报错,是因为此数据类型没定义,直接用int32_t或者uint32_t暂时代替。

再次编译就OK了。

因为默认是M64的单片机,编译后会大于其FLASH容量,所以只能烧写到M128单片机中。

上面默认是并行LCD的固件,另外可以编译串行LCD的固件。

方法是改动下面选项:

1。makefile里:CUSTOM9X = YES
2。er9x.h里: #define LCD_OTHER   1
                     #define LCD_EEPE    0
3。lcd.cpp里:#define SERIAL_LCD      1
                       #define ROTATE_SCREEN   1 (这选项可以使显示转180度)
再编译就OK了。

用USBASP+PROGISP下载到M128中:

网友:
大神,膜拜大佬

网友:
太專業了@@!!
只能用力幫推了

网友A:
请教一下,硬件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硬件用的是什么?

ER9X的硬件随便搜一下都能找到的,参考隔壁的贴子:
http://www.moz8.com/thread-142129-1-1.html

网友B:
er9x的上位机eepe本身就可以改串口和旋转屏幕180°还有oled屏幕 不需要重新编译  但是opentx还不能支持串口屏幕 如果楼主有能力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移植让opentx也支持串口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9x的上位机eepe本身就可以改串口和旋转屏幕180°还有oled屏幕 不需要重新编译  但是opentx还不能支持串口 ...

eepe设置我还没会用,愿闻其详。
OPENTX在UBUNTU下很容易编译9X的源码,把串口LCD的底层驱动移过去应该不难。
有空试试。

楼主: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显示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9-01-30):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显示好像有问题。

我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显示问题   请教 如何修改显示固件

网友:
我也要开始水了

网友(2019-05-07):
Compiling C++: menus.cpp
avr-gcc -c -mmcu=atmega64 -I. -x c++ -gdwarf-2 -DF_CPU=16000000UL -DCUSTOM9X -DCPUM64 -Os -mrelax -fshort-enums -Wall  -MD -MP -MF .dep/menus.o.d menus.cpp -o obj/menus.o
menus.cpp:8216: error: '__int24' does not name a type
menus.cpp: In function 'void perOut(int16_t*, uint8_t)':
menus.cpp:8731: error: 'struct t_output' has no member named 'act'
menus.cpp:8896: error: 'struct t_output' has no member named 'act'
menus.cpp:9008: error: 'struct t_output' has no member named 'act'
menus.cpp: In function 'void menuProcIndex(uint8_t)':
menus.cpp:9686: warning: only initialized variables can be placed into program memory area
menus.cpp: In function 'void menuProcModelIndex(uint8_t)':
menus.cpp:11491: warning: only initialized variables can be placed into program memory area
make.exe: *** [obj/menus.o] Error 1

网友:
大神这个错误怎么改啊

网友:
解决了,怪自己没看清楚
这时会出现几个_int24_t或者_uint24_t的报错,是因为此数据类型没定义,直接用int32_t或者uint32_t暂时代替

网友:
大神  屏幕左偏4位    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大神可以给个你QQ吗?  想请教下   或者你加我541016294?

网友:
就像 这个屏幕的右边是乱码,上下是正常的。

网友(2019-12-04):
这要是个中文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