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制作的萝莉控,油门不行

楼主(2018-05-26):
照着网页教程做,一次成功,试用这几天有个问题好困惑,就是油门加到16%时电机一下子就转起来了,很快,不像别人的那样可以慢慢的转,这个是有意做成这样还是我没调好?油门微调在哪里? 制作的萝莉控,油门不行 电机,刹车油门位置 作者:运单 3245

楼主(2018-08-06):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下教程吗?我也想上一个

制作教程就在这个板块呀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震撼发布!第三代航模遥控器 DIY教程 - 我爱萝丽爱萝丽开源版块 - 模友之吧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moz8.com/thread-142710-1-1.html

楼主(2018-05-29):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花点钱买个稳定的遥控器

我有乐迪AT9S和AT10的,做这个只是为了学习

楼主(2018-08-06):
我制作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下教程吗?我也想上一个

网友B(2018-05-29):
实在不行的花点钱买个稳定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A12的,无法保存校准数据

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的,30A

需要调最大值最小值,具体你可以看看淘宝上卖家说明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矫正摇杆看看,校准要确认,还有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固定?

A12的,无法保存校准数据

网友C:
矫正摇杆看看,校准要确认,还有你现在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固定?

网友D:
矫正摇杆看看......................................

网友:
重新校准摇杆

网友E:
在设置里面看看通道油门调节变化是否连续,不连续在16%处跳变说明油门可变电阻问题,可跟换处理。在不就是油门曲线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设置里面看看通道油门调节变化是否连续,不连续在16%处跳变说明油门可变电阻问题,可跟换处理。在不就是 ...

摇杆已经校准,油门调节是连续变化的,但是前16%电机是没有动静的,到了16%电机就一下子转的很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摇杆已经校准,油门调节是连续变化的,但是前16%电机是没有动静的,到了16%电机就一下子转的很快 ...

飞控设置中也有遥控调测做了没

楼主:
摇杆已经反复校准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矫正摇杆看看......................................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设置中也有遥控调测做了没

飞控设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设置中也有遥控调测做了没

遥控调测是什么?

网友F:
电调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调试一下看看

电调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怎么调试?

你是什么电调

网友:
油门行程没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摇杆已经反复校准多次了

电调校准步骤:打开遥控油门推到最大,电调通电,听到滴滴两声,油门拉到最低,三声滴滴滴,然后一声滴,油门校准完成。

网友H:
肯定是电调没校准  测试用舵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校准步骤:打开遥控油门推到最大,电调通电,听到滴滴两声,油门拉到最低,三声滴滴滴,然后一声滴, ...

就是这样操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电调没校准  测试用舵机就知道了

用微调搞了一下,现在是推到6%电机开始动,转速也不是很快了

网友I:
用舵机测试看看舵机是跟随摇干
转动还是突然偏左  或偏又  你这情况  有点像开关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舵机测试看看舵机是跟随摇干
转动还是突然偏左  或偏又  你这情况  有点像开关通道了

是连续动的,只是动作起点有点迟,现在好了

网友:
矫正摇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