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sd所有数据都是零

楼主(2018-05-26):
看图

网友A:
没有解锁吧

网友:
回复一下!!!!!!!!!

网友B:
你在室内,GPS没有很正常,流量计也没接所以没有,其他的看不清,高度航速等都没有跟GPS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室内,GPS没有很正常,流量计也没接所以没有,其他的看不清,高度航速等都没有跟GPS有关

接了流量计的,连飞控姿势都没有

网友C:
用1.3.2版本的地面站,点击启用遥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3.2版本的地面站,点击启用遥测就可以了

找不到1.3.2版本的,你有吗

网友D:
看来都没有正解,如果你有数传,连接数传试试,如果连接的同时马上有数据了,你就可以试试一个telem-delay的参数 原始数值是0,也就是飞控启动时数传口同时启动,你改为10,延迟10秒,立竿见影

网友:
互换楼上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1.3.2版本的,你有吗

有到时候我发给你,你有百度网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到时候我发给你,你有百度网盘吗?

没有,微信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微信可以?

m507722微信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D:
看来都没有正解,如果你有数传,连接数传试试,如果连接的同时马上有数据了,你就可以试试一个telem-delay ...

请问下,我的之前通上电就能显示各种数据,炸鸡过后从新刷了一样的固件数据就要解锁才能看到,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锁吧

你好,我的之前通电就能看到数据,从新刷了固件就要解锁才能看到数据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