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O 电池问题

楼主(2018-05-26):
4S 的锂聚合物电池   平衡头坏了   怎么换   啊  直接买个平衡头  然后把线虚接上可以吗?并充板这个东西是不是不用为好 ?

网友A:
玩航模不会焊接可不行

网友B:
虚接肯定不行。如果是插头塑料件坏了直接换个塑料件,换的时候切记一定要拆一根装一根,千万不能短路;如果是线断了先套上热缩管再焊上。要是我的话我就把整套平衡线+头全换了。

至于并充板我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接肯定不行。如果是插头塑料件坏了直接换个塑料件,换的时候切记一定要拆一根装一根,千万不能短路;如果 ...

就是头坏了  怎么接啊   淘宝上卖的是整根线的 啊

网友:
可以买整根回来把线拆了,然后把电池的平衡线一根一根装进新塑料头里;一般4S平衡线1-2块钱一套,如果去专门卖电子零件的店铺,一块钱能买一包塑料头。

换的时候注意两点:线序别错了、千万别短路,所以我建议你拆一根装一根,肯定错不了。

网友:
买个头换上不就行了,用个针按起一根一根按顺序换

网友:
买头换就行

网友:
剪线直接换不就好了,颜色对着就好了

网友:
买一个平衡头换上就行,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不会焊接可不行

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