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电调能否用在大四轴上呢

楼主(2018-05-26):
在淘宝上看到穿越机用的小蜜蜂电调友20A和30A的版本,支持dshot,以前的老帖子里f450配备的都是好盈乐天这样的电调,新手想问问是否好盈乐天这样的电调设计上就考虑到比如说大四轴长时间工作的情况呢?

网友:
大机定速,小机爆发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
能 没一点问题
我都测试2年了 基本都是一次飞20-40分钟
放到管子里都没事

网友:
只要保证电调适应电机,电机适应机架和自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我用blheli 20a 4合一,dh410 机架,2312电机,没问题

网友:
当然没问题,穿越机电调轻很多。反而有利于续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跟电机合适就可以

网友:
有分别吗?不烧一样用

网友:
可以的,只要最大电流能满足单机的供电就行了,重量还很轻。记得散热,比经电调上没有加散热片

网友:
可以的,注意散热。条件允许的话加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可以的。耐流和响应速度都不错,体积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