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

楼主(2018-05-26):
pix飞控解锁油门平衡起飞,但解锁方向后稍微拨一点油门电机就转的非常猛而且还严重往一边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就是这样

网友:
不解。为什么PIX却配新西达?

网友:
电调校准。飞控水平校准

网友:
电调没校准吧!

网友A:
电调校准水平校准罗盘校准,浆是否装错,电机是否旋转方向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水平校准罗盘校准,浆是否装错,电机是否旋转方向有误

都重新校准过了,浆的正反方向也没问题,但还是这样子

网友:
是否炸鸡过?炸鸡了要重新校准

网友:
遥控器是不是有问题,看下油门行程

网友:
看着飞控接线好繁琐

网友:
电调校准,飞控校准

网友B:
你的这个遥控是MC6遥控?
你把遥控调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遥控是MC6遥控?
你把遥控调好了没有!

调好了都回中了

网友:
你的数传也是红灯的

网友:
我的也是起飞就偏了

网友:
遥控器Dr.开关打上来了没有,遥控器的油门反向开关调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