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130飞蛋

楼主(2018-05-27):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新入手了一台kingkong130的飞蛋,飞行器已经安装好,接收机也和发射机对好频率已连接,用的是富期i6的控,可是现在各种控制都没反应呀?是不是没解锁?还是什么?请多指教

网友:
要在Bf调参软件里设置

网友:
潜水学习一下bf调参

网友:
设置过解锁功能才行

网友:
如果设置了,看遥控和接受之间有没有联通

网友:
通道有反应没。ibus和ppm在飞控上的焊点不一样,确定接收机的模式后接在相应焊点上。

网友:
接收机怎么焊接图片发个看看

网友:
设置下吧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4067878
这个视频简直就是给你准备的啊

楼主:
焊接的是红黑绿三根,分别对应接收机上的三个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