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使用MiNi OSD,不显示坐标,星数,,电压和模式好事,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27):
(图片)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gps没定位

楼主:
是的,我用1.3.2版本地面站,启用OSD遥测后,拿到室外就好使了

网友:
我的迷你apm不晓得为啥也是这样,拿室外收星正常也是不现实经纬和罗盘方位,已经校准过罗盘

网友A(2018-09-16):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1.3.2版本地面站,启用OSD遥测后,拿到室外就好使了

老哥,怎么解决的啊?我的也是所有数据都是零要解锁才能显示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A:
老哥,怎么解决的啊?我的也是所有数据都是零要解锁才能显示

我的是用1.3.0版本启用osd就好了,就是现在链接失效了,有资源的亲发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