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零度X4失控返航设置求助

楼主(2018-05-27):
哪位知道零度X4飞控,用FUTABA8通道接收机,要怎么设置失控返航,看泡泡老师用14通道设置可以,用8通道只有3通油门可以设置

网友:
我的天九好像也只有八个通道

网友A:
地面站和遥控器设置。具体请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和遥控器设置。具体请看教程

看教程了,泡泡老师开始安装是用的8通接收机,但是后来设置失控返航用的是14通接收机,14通接收可以设置5通道襟翼和6通道起落架,但是8通接收机只有3通道一个油门通道可以设置,地面站设置完成后,关控,地面站显示油门通道跳转到设定的数值了,但是飞行模式不变,原来是导航,关控之后还是导航,不跳转到失控返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