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飞控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8-05-27):
本人萌新小白一枚,正在入坑的过程中,希望各位摩友多多指教。我最近正在采购配件,打算采用minipix飞控,有发现小蜜蜂20a电调小巧玲珑,又支持Blheli,但不知和pix系列飞控能否一同工作,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穿越机?还是什么呢。电调可以共同工作,但是不建议买小蜜蜂

网友:
乐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还是什么呢。电调可以共同工作,但是不建议买小蜜蜂

就是打算装个简单的四轴,在高空拍拍照,也算不上是航拍机,但要求稳定,续航能力强些。为什么不推荐小蜜蜂?不稳定吗

网友:
听说小蜜蜂厂已倒闭

楼主:
我打算换成好盈乐天了,大厂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换成好盈乐天了,大厂稳定

嗯 基本如此 尝鲜的话 可以看看frsky的电调 哈哈

网友B:
穿越机谈续航 飞得稳 还用pix 就是开玩笑
pix实际上飞行稳定性一般 你还想用上穿越机 GPS 电流表电压表 加上去就很重了 穿越上云台基本是不可能的
pix 只支持pwm 和oneshot125 高速电调能用 但是根本没法发挥自己能力

用BF F3/4/7 手动飞行比pix还稳 云台都省了 但是你起码得练2个夏天
用BF/butterflight 用210-250尺寸的飞机 一般也就3-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谈续航 飞得稳 还用pix 就是开玩笑
pix实际上飞行稳定性一般 你还想用上穿越机 GPS 电流表电压表 加 ...

谢谢指点

网友:
穿越机并不适合你,F450多旋翼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去多旋翼版块里,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