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 IBUS功能坏了 有会维修的吗

楼主(2018-05-27):
一直用富斯I6遥控器的IBUS连接飞控使用  有一天IBUS突然不能用了
遥控器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是正常的 PPM PWM能正常使用 现在只能用PPM将就飞

检查遥控器在硬件上没有坏的地方 接收机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然后又给遥控器刷机 各种版本都试了 还是不行
咸鱼的二手没售后 有会维修的吗

网友:
检查IBUS的设置

楼主:
设置没问题 之前就用过

网友:
ibus好象是接收机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修好了 刷机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