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怎么设置遥控器玩nazav2

楼主(2018-05-27):
要怎么设置设置遥控器?只找到一个天地飞7的可是好像不通用啊?有大神知道吗?求指导

网友A:
真的是小白

网友B:
和天七设置类似吧  只要是可编程浑控那里设置三段模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天七设置类似吧  只要是可编程浑控那里设置三段模式开关

需要用到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小白

不懂啊,不懂问问知道的,这没什么吧

网友B:
我是天7  当是看的泡泡的教程,我觉得天九应该类似,需要可编程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7  当是看的泡泡的教程,我觉得天九应该类似,需要可编程混控

新天七又不需要了,无语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天七又不需要了,无语死了

啊?还有新天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还有新天七呢?

有,泡泡老师有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泡泡老师有说

新天七应该有两个三段开关的  ,老天七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