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起飞后往一个方向飘

楼主(2018-05-28):
能平稳起飞,但是起飞后就开始往一个方向飘走了,遥控是萝莉,摇杆是辣鸡的大摇杆,机架是自制的,是apm飞控加gps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水平

网友:
加速器校准一下。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

地面站显示推油门四个舵机输出不一致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站显示推油门四个舵机输出不一致

四个舵机?你是矢量四轴?

网友:
重新校水平

网友C:
没校准好吧!

网友D:
校准电调

网友:
校准电调,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按照调试顺序在做一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显示推油门四个舵机输出不一致

再看看遥控器上的微调调过没,微调正长都是零

网友E:
你这么配置那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舵机?你是矢量四轴?

四个电机,地面站显示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校准好吧!

加速计吗?楼房里校过的一般楼房都是打过水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电调

电调我是单独校准的,没有连接apm统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遥控器上的微调调过没,微调正长都是零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配置那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推油门时地面站1号电机输出比其他3个低,试飞时也是往1号电机那个方向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油门时地面站1号电机输出比其他3个低,试飞时也是往1号电机那个方向飘

泡泡老师教程多看几次,每个步骤做到位,我之前就这样的,自稳模式多少会飘的,风的影响什么都有可能,可以试试悬停模式

网友F:
控里打点微调就行

楼主:
总是往1号电机方向飘,飘的很快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里打点微调就行

向1号电机方向飘,飘的很快,怎么打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教程多看几次,每个步骤做到位,我之前就这样的,自稳模式多少会飘的,风的影响什么都有可能,可 ...

可是飘的有点快

网友:
这玩意调起来问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