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个大六轴

楼主(2018-05-28):
要用这个680机架组一个六轴,飞控用大疆的naza  v2飞控。第一次组多轴谁知道还要什么配件啊?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电机可以选朗宇4系列,电调铂金30a或者乐天40,桨的话估计只能上13寸的,

网友:
第一次组?不建议。

网友:
相当不建议组这样的机器
运输很困难
除非你去做商业航拍 不然这么大的机器真是浪费 我也有个类似机架动力 半价出了 还不如买精灵

网友A:
组大机好玩么?好玩!但也比较费钱的~  建议吧飞控更换了 naza系列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飞控 经常无故失控翻跟斗。
相比之下买个apm+带电流计的分电板+线材 蛇皮网套等等 东西组 再调好就没问题了 。不过第一次组最好有个人跟你一起或者玩过其他航模产品 不然很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大机好玩么?好玩!但也比较费钱的~  建议吧飞控更换了 naza系列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飞控 经常无故失控翻 ...

apm飞控调参太麻烦了,naza简单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大机好玩么?好玩!但也比较费钱的~  建议吧飞控更换了 naza系列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飞控 经常无故失控翻 ...

我用naza  lite    Naza v2飞控用了两年了一次失控都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对于新手来说,开源飞控调试是个难题,还不如直接买商品控。

网友:
电调乐天40/电机郎宇3508 4008,土豪就铂金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飞控调参太麻烦了,naza简单一点啊!

也许我是调试会了 反而不会调商品控

网友:
电机,电调,螺旋桨,机架,飞控,分电板,电池,下面是可选零件:摄像头,图传,数传

网友:
第一次组装多旋翼的话还是F450吧,先熟悉调参过程,再用这个。如果调参中出意外的话,你这个损失会很大。

网友:
楼主,我这几天也干着和你同样的事情,我是搞了个600机架在装,六轴11寸桨,APM飞控,有空私信我,一起见证小白成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