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连接不上

楼主(2018-05-28):
安装了好几次驱动,又从apm官网下载来的地面站,就是找不到apm的com口,好像apm的驱动有些故障,总是提醒驱动没安装好。求各位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百度那个最麻烦的方法可以就是那个要自己创建文件夹的方法,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泡泡老师有教程看看,这个驱动不是用驱动精灵就能搞定的

网友:
你电脑系统缺个文件,需要自己建

网友:
有些电脑就是这样子,有些就算重装系统都不能解决

网友:
要装一个驱动的,驱动精灵了解一下

网友:
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
网上下载这个FixDriver软件,修复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