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接了接收机怎么电脑哪里没信号

楼主(2018-05-28):
求求大神们了

网友A:
遥控器有没有打开,对好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没有打开,对好频没

开了,有信号,在电脑上没显示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

F3飞控,天7遥控

网友:
接收机什么模式  接线对了么 端口开对了没

网友:
wbus接收机吗,要开subs模式

网友:
你接收机什么模式?PPM?SBUS?F3飞控USB口和UART1口是共用的,如果你用了UART1口,usb口就不能用了。

网友:
检查自己用的什么接收机,是sbus还是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