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8-05-29):
今天刚到手的x9d,发现连接后时不时会断开连接,然后也会有时出现图中的情况想问问大佬这是怎么了,我用的是rxsr接收机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的天线出问题了,可能是连接的馈线断了。

不会出现机子烧了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的天线出问题了,可能是连接的馈线断了。

我嫌返厂太慢自己拆开看了一下

网友:
接收和发射离得太近了

网友:
没用过,帮定

网友B:
新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焊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焊接没什么问题。

我把线拨长了重新焊了一下,没问题了,但是信号离开不到5米就不是满格了,正常么

网友:
可能品控问题,联系售后

网友:
睿思凯是真的很麻烦,但硬件很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线拨长了重新焊了一下,没问题了,但是信号离开不到5米就不是满格了,正常么

正常。你range模式拉锯一下

网友:
我的X10S屏幕问题售后反应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复,垃圾售后FRSKY,真心以后不买FRSKY了

网友:
软件是最新吗?

网友:
睿思凯品控真的很差,而且售后也垃圾,就是功能强大,如果用不着这些功能,真的不去天地飞乐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