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电机就抽筋一样,是不是电调太差了

楼主(2018-05-29):
请教一下,就是视频里那样抽筋。。。。

看了各种视频,调了好几天都这样,谁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在pwm协议下就好好的,啥事没有

在oneshot125协议下就是不停地抽筋。。。通电后,解锁前就抽,解锁了也抽,但是推油飞行都正常。

应该再调一调哪个参数呢?

解锁后的那个怠速值也调了,但是不管这个呀。

kingkong 12a 的电调,kingkong2204  2300kv的电机,f3标准版的飞控。

楼主:
电脑版  怎么看不到手机发帖拍的 小视频呢

网友A:
很简单啊 说明你电调只支持到PWM协议

网友:
偶尔有抽过,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以后再没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版  怎么看不到手机发帖拍的 小视频呢

说明平台很重要

网友:
经典问题,步骤:
1. 把最小油门值和最大油门值改到1100、1900
2. 在motor选项卡里重新设置电调行程
3. 把最小油门值和最大油门值恢复到1000和2000
4. 调整遥控器上的油门中位,在接收机一栏里观察,确定油门最低位置时输出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 说明你电调只支持到PWM协议

是吗 ?
不支持的话为啥 还能正常飞呢?
如果我不在乎他抽筋的话  没别的问题
电调说明是支持的。。。

不行就pwm协议飞吧  是不是就是反应慢一些

网友:
换个电调吧。现在电调都很便宜了

网友:
换个地面站试试

网友:
kk电调的原因,我以前用kk20a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换个好点电调

网友:
飞控或者是电调的问题咯

网友:
给电调重刷个固件

网友:
这个电调还是老老实实的用pwm吧,实在是太老了。

楼主:
好吧  多谢上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