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几点问题

楼主(2018-05-29):
大家的电池都是多大的?都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我的电池5200.为什么只能飞10分钟不到?

楼主:
确切的说,十分钟时间都不到!

网友:
续航时间不只只看电池容量,需要根据重量配置来选择电池。

网友:
续航不到十分钟,真的太差了。

网友:
减重很重要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机小了  电池大了  换4s电池  电机换3字头的

网友:
时间短就是一个电机问题。一个电池问题

网友:
匹配很重要

网友:
换个电机,减重

网友:
把你的配置介绍下

网友:
楼主电池还不错了,我的450使用的杂牌2200MAH的电池,3.6V报警,新电池十个循环了,还是起飞就报警,降落一看电压,三片都是3.8V左右,最近决定腐败下,买格式4S的大容量电池。

网友:
话说我穿越机都能飞10分钟

网友:
这种机架太重了,建议使用更轻的机架

网友:
换4s3p的18650,90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