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个bb响不知道接线图

楼主(2018-05-29):
各位大神求这个f3的bb响接线图

网友:
板子上写有

网友:
要用有源BB响

网友: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还是找卖家要说明书靠谱点

网友:
找单片机第四角,焊线出来,再加个三极管做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上一般都会表示B+和B-,直接bb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飞控

网友:
问卖家,他会给你接线图的。

网友:
或者找到你飞控的型号,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