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wm与ppm的区别

楼主(2018-05-30):
求大神通俗解答下pwm与ppm的区别,上网查过,还是不太懂,谢谢

网友A:
这是cc3d的地面站,pwm就是多线连接,一个通道用一组线,几个通道就是几条线,ppm一条3p线就可以实现多通道连接,但是最多只支持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c3d的地面站,pwm就是多线连接,一个通道用一组线,几个通道就是几条线,ppm一条3p线就可以实现多通道 ...

我用的富斯i6控和富斯接收机,上面写的是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富斯i6控和富斯接收机,上面写的是ppm

IA6B?插第一通道,然后遥控器设置成ppm发射

网友B:
ppm和pwm最大的不同就是信号的不同调制格式,通俗来讲一般的接收机都支持pwm信号,这也是玩航模(固定翼)最普遍的一种信号格式。就是一通对应一组线~~~而ppm是把多通道的信号都进行了集成化,最后通过接收机解码来进行对应的通道控制,多用于直机,或多轴,它连接只需要三个接口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6B?插第一通道,然后遥控器设置成ppm发射

哦,纯小白,网上买的组装机,cc3d飞控,飞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想请教下,谢谢

网友:
【转载】PWM、PPM、SBUS、DSM2这四种协议到底是什么鬼?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3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m和pwm最大的不同就是信号的不同调制格式,通俗来讲一般的接收机都支持pwm信号,这也是玩航模(固定翼) ...

多谢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纯小白,网上买的组装机,cc3d飞控,飞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想请教下,谢谢

这个说说说不清楚的,还是去找泡泡教程吧

网友:
简单的说PWM一根线只有一个通道。PPM一根线集成了很多通道,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完成PWM一堆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