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inav手机地面站,飞航线

楼主(2018-05-30):
最近在用missionplanner,飞航线,只能5个点。不够啊!试了tower,飞鱼的,droidplanner,ctower,也不行。我是用蓝牙直接连飞控。请问大神们你们有没有好的软件推荐,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ez-gui解锁版

网友B:
speedybee更新后好像也支持航线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speedbee

speedbee是什么?

网友B:
对不起,打漏个字母,是speedyb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打漏个字母,是speedybee

这个也是神器,不过不能设置航点。而且好像inav不兼容

网友D:
如果想航点飞行的话,pix更适合你,他可以直接使用飞鱼地面站。现在又有mini pix体积也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z-gui解锁版

解锁的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edybee更新后好像也支持航线规划

这个软件好像不支持inav,好像没有航线规划的功能?我也下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航点飞行的话,pix更适合你,他可以直接使用飞鱼地面站。现在又有mini pix体积也挺小的。

太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啊

乐迪的mini pix已经很便宜了,太便宜的飞控,你让他自主飞行,怎么放心啊。

网友E:
你需要一个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平板电脑

是的!  不过能用手机就最方便了